请教CHV160机器用于空压机一拖三改造是否妥当

楼主(2008-05-22):
我这边一个客户有三台132千瓦的空压机,想做变频改造,客户要求用一台变频器来控制三台空压机,恒压控制,三台空压机都需要变频启动,我初步给客户选用INVT   CHV160的机器PID控制来做,但是考虑到电机功率较大,在某些情况下,空压机启动又属于带载启动,担心到切换的时候是否会报警或者是启动不起来,因此向各位高人请教此方案是否行得通?如果此方案不行,可有其他什么好的方案没?

网友A:
CHV160最大到132KW,相当于恒转矩负载的110KW,在这种空压机的场合进行多机切换使用出问题的几率太大,不建议采用此方式。

网友B:
用变频加软起还差不多,空压机负载太重,没办法做变频且工频的。

网友C(2008-07-07):
可不用变频内部功能,外加控制器,方便又上档次的,价格又低.找:13382281010咨询

网友D(2008-08-20):
不能,132KW不能带负载变频切换工频,要过流的,应该用变频带一台132KW,另外两台用软起,PLC控制起停

网友E(2010-03-03):
最好选用矢量变频器,这样就不存在电机启动困难,一拖三的方案可以,就像恒压供水一样,变频器的PID单台能达到恒压的目的,一拖三,就要用专用恒压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