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M235接pt100热电阻的问题

楼主(2008-05-22):
现有一200PLC,外接一EM235模块,使用Pt100测温,接线图如下:

请哪位高手帮我分析下这个程序大概要怎么做,不甚感激!!

网友A:
PT100的电阻和温度又不是线性的。有专门的模块处理。测量原理为:不平衡电桥。

网友B:
这个电路有三个问题:

1。EM235的量程最大是0-10V,这个电路输入235的电压是12V,永远显示32767。

2。引线的电阻没补偿,误差大。

3。采用恒电压法,无法实现测量。应该使用恒流法,电阻随温度变化,PT100的电压也随之变化。

    PT100的电阻和温度不是线性的,但可以通过程序(按公式)计算来实现测温

网友C:
如果要必须要使用EM235模块来测PT100温度,因为信号一样要转换,所以需在EM235和PT100这间用温度调理模块,

建议直接使EM231 温度模块

网友D(2009-08-11):
加个变送器

网友E:
或者隔离器。看模块输入信号是什么形式?PT100就不用说了。

网友F(2012-09-04):
这样 用很浪费,买个热电偶模块 em231

网友G(2013-10-25):
2008年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的

这个直接加个变送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