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5000系列22KW报14号故障

楼主(2008-05-22):
丹佛斯5000型变频器通电5分钟报   14号故障,断开霍尔传感器与驱动板的连接后不再报故障。不知何故?请各位大侠指导。

网友A:
接地故障!估计有一个霍尔传感器坏了!

网友B:
接地故障!!换掉排线就行了,

网友C(2012-02-06):
 丹佛斯5000系列22KW的变频器,驱动板上变压器脚下有几个三极管烧焦了看不到型号,请问有谁可以告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