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点回归ZRN指令的用法请教

楼主(2008-05-22):
最近做过一个案例,用fx1s-30mt来控制两个步进电机的运转,遇到了一些问题,请求高人指点。关于原点回归这个指令,有点疑惑。不知大家是怎么用的。我先举例说明:   原点回归    DZRN  K10000  K1000  X0   Y0, 按手册说明,原点回归指令执行时,以K10000的速度向原点运动,当近点信号由OFF变ON时,以K1000的速度爬行,直到近点信号由ON到OFF,原点回归才算完成,电机才停止,但此时电机运动已经过了近点信号,再归原点就会出问题。因为一般伺服或步进每次开机都要归原点。不知大家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楼主:
怎么没人回帖啊?是我描叙得不够明白吗?

网友A:
是的,没有问题,如果找你上面的做法来做的话,如果系统断电或者你复位后,都得进行原点回归的.

除非你使用绝对位置系统.不过FX1S不支持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原点回归这个指令我是明白的,最大的疑问就是,归完原点以后,如果断电了,开机再归原点,此时,电机只能朝一个方向旋转,已经找不到近点信号了,故障就会产生。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请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B:
你可以用一个信号让它反向运动

网友C:
你应该要设置三个信号即:前限位、后限位、原点限位、当你开机没找到原点。那么他就肯定接触到后限位(前限位),这样可以强行让电机停止运动,然后再重新开始找原点。但是这个原点的位置你可要考虑清楚哦!!!!!!!即从左到右的原点,和从右到左的原点可是不同的地方哦!!!!!

网友D(2013-09-30):
5楼的回答非常正确,我由于水平有限,没什么好招,想来想去,在工作中就是这样干,虽然老土,却十分管用

网友E(2016-12-02):
借你的贴子问类似问题,如果我的原始点必须在中间位置,也就是左、中、右(对应A、B、C)三个位置都是工作位置,但起点在中(B)位置,怎么写原点回归程序?

网友F(2020-05-13):
学习一下,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