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比变频器f4c型报测速故障

楼主(2008-05-22):
故障是上电就报了,不能复位,无从下手了,请大家帮忙

网友A:
查查控制卡,应该是控制卡的问题。

楼主:
你一个是控制卡呀,就有一个主板,下边是驱动板和电源、模块了。

网友A:
就是你说的那个主板呀,最上面的那张。

楼主:
你一直都在啊,加你的qq了,能再给定位一下吗,是输入光偶得外侧,还是内侧,还是立着的模块板,实在是无从下手啊。谢谢

网友A:
立着的那个模块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谢谢,我修修看看吧。希望能从qq上聊聊。再次感谢

楼主:
立着的板子电阻没有开路的,先换下集成电路再说

网友A:
那个板子不好修,弄不好就报废了。

楼主:
那个小伴我焊下来了检查后没有故障,除了电阻没有阻值以外其它电路都正常。焊下小板后把主板装到变频器上,上电还是显示测速故障,我在检查光偶。还望再给指点一下。光偶如果没故障的话,我就没有办法了。如果知道故障通道就好了。

网友A:
拿下小板后装上去同样会报警。

网友A:
这个驱动器没有测速装置。

楼主:
对啊,是那里的问题,晕死了.

楼主:
光偶已经检查了,没有坏的。

楼主:
就差程序和cup没检查了,是不是程序坏了,能不能用27c512代换啊,能得话,找一片试试

楼主:
客户等不得了,求购一块主板吧,有的给我联系,139五3851698。qq:五95293392

网友B:
能把你的机器型号具体说说吗

我这有一块F4的主板

网友A:
估计这个主板不好买......

楼主:
型号:15f4c1e-4q21/1.4

楼主:
不会都没有吧,有修过的指点一下,顶起来大家说说

网友A:
我修过不少,大部分都是把那个小板换了就好了。

楼主:
那个小板上面什么比较容易坏啊,是电阻还是集成电路,你有的话卖给我一个吧

网友A:
我现在没有这个小板了。

楼主:
什么器件容易坏啊,

网友A:
这个比较难说。主要还是自己慢慢查。

楼主:
你看一下电源是否正常,正负15v供给324,一组12v供给4051

楼主:
5v没有找到,好像是用电阻降压的,不知道对不对。

最好再指点指点

楼主:
4501 和324之间的那个集成电路的型号知道吗?我的看不清了,谢谢

楼主:
4051的电压太高了24v,肯定坏了,找不到电源供给,在说说

楼主:
还有知道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