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贵公司的继电器端子板A16DO/K如何使用

楼主(2008-05-22):
购买了一块A16DO/K的继电器端子板,想用它来控制12路回路的通断。

网友A:
您好,A16DO/K是一款16路继电器端子板,可配合16路开关量输出产品使用,只需一个5V开关量电压就可以控制其断开和吸合。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这款产品需要24V供电。

网友B:
啥牌子的?

网友C:
这个产品 ART的.

QQ:727347018  欢迎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