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电脑 无法打开与PLC的连接

楼主(2008-05-22):
我现在用的是CPM1A的PLC,与电脑通讯编程时,总是显示无法打开与PLC的连接,设置通讯端口时,不能选择,什么也没有?

哪位大虾指导一下?

网友A:
软件有问         题吧?

网友B:
设置一下电脑本身的通讯口试试

网友C:
你用的哪种版本的编程软件?电脑用USB还是RS232.只有祥细说明了才能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D:
CPM1A上有个开关,你分别拨到On和Off位置试试。

网友E:
如果你用的是USB转串口的话,建议你检查一下它的驱动程序是不是没装好

网友F:
建議檢查一下你的軟件,和通訊端口,我很我也是用cpm1a的, 我的qq:184994108

网友G:
我的也是一个样,用USB的没有连接 上。搞不掂!

又装了一块PC板又是只能自动连接。头痛!!!

网友H(2008-06-21):
新机器:使用专用电缆,使用计算机com1,用自动联机功能

旧机器:上述办法联不上,可能设置被修改了,用手编改一下

另一种可能:接口坏了

网友I(2008-07-22):
自制的S7200RS232通讯线要不要驱动程序!

急急!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自制的S7200RS232通讯线要不要驱动程序!

急急!

自制西门子PLC的电缆可不是那么简单的。是不是还得加适配器才可以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