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编程电缆的制作

楼主(2008-05-22):
前几天做了一根松下的编程电缆听好用。

为什么施耐德的编程电缆这么难做。

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A:
有结果也请给我一份,filypig@163.com谢谢!

网友A:
对了,你松下的用485---232转换没?直接连电脑可以吗?

网友B:
接口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C:
你首先要清楚端口的电气接口类型.然后明白端口的针脚定义,才能做电缆.

楼主:
松下的是直接连接。....

网友A:
两边如何对应能说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