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值编码器

楼主(2008-05-22):
有国产的SSI或ENDAT绝对值编码器吗? 刚问了海德汉货期要3-4个月.

网友A:
单圈还是多圈?多少位?我公司有德国或国产的SSI绝对值编码器库存:上海精浦机电021-36320992

网友B:
国产的有啊。给你个资料,你先看看。fanlishuang1982@163.com

网友C:
我们有,进口的品质,国产的价格,wangli310@163.com

楼主:
谢谢大家!用TAMAGAWA多木川的绝对值编码器解决了.

网友D:
EnDat接口,海德汉是不会开放的,目前据说还在和一家开放式编码器接口协议BiSS在打官司。多摩川的编码器毕竟分辨率有限。

君不见高端系统的很大一部分成本都被编码器吃掉了吗?想玩狠的,就自己做编码器和协议,彻底摒弃海德汉,多摩川之流,最终让它们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网友E:
本公司有绝对值编码器。电话:13671810488

网友A:
多摩川的编码器与海德汉绝对值的编码器,控制的结果的差异主要是在高速高精上,如果楼主的控制是要求既高速又高精的话,恐怕多摩川的编码器难以达到效果。速度调慢一点吧。

网友D:
据说多摩川的串行协议体系从根本上无法保障多机同步采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