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沃G2 7.5KW三相输出不平衡

楼主(2008-05-22):
开始报ERR15后换模块修触发,用拉15天又报ERR15模块没坏,三相输出不平衡触发都对换过拉请康沃的技术工程师指导!

网友A:
   触发对换是什么意思,应该是触发还有问题,建议将光藕换.

楼主:
早就换过拉,该换的都换拉

网友B: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再说.

网友A:
输出不平衡-------说的详细点,电压相差多少.

楼主:
康沃的是不是常有这种问题,我都碰到2次拉

网友C:
或许   大概   可能   应该    就是  不清楚

................................................................

网友D:
用示波器看波形吧,我从主板出来到触发端。主板坏了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E(2008-08-06):
康沃G2(5.5KW)我这里有两台都是三相不平衡。也都换过主板,没用。

网友F:
可以维修康沃系变频器,若需要可联系15338793291,一定可以帮到你。

网友G:
换个牌子也许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