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电机能够耐几倍的电压

楼主(2008-05-22):
1·以上是电机铭牌,用作油泵驱动电机。一开始错误地对其通入600VAC 60HZ,通电期间热继电器频繁动作,请问是不是和电压过高有关系。 2·在4小时左右后发现电压等级不对,然后通入380VAC 50HZ,但是热继电器仍然频繁动作,有时候电机更本转不起来,只是看见风扇很慢的转动 此时测得其电流上升到54A 电机端电压在230V左右,请问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因为前期通入的偏高电压对电机造成了损伤而造成的。 奇怪的是电机反转没有问题。有时候电机休息几个小时也能够启动。请各位高人帮忙分析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若是星型接线则通入690V,若是三角接线,则通入380-460v。

楼主:
已经确认是三角形接法

网友B:
会不会是过载的原因!

楼主:
如果说电机被通入偏高电压的话会造成什么情况,但又不会烧毁。

网友C:
你可以把电机和油泵分离,单开电机试试。

网友D:
断开各相绕组,测量每相阻值是否一致,测绝缘是否损坏,一切正常,的话,空载试一下

网友E:
通入600VAC 不可以是三角形接法  应该用星形接法

网友F:
既然反转会转,电机本身应该没有问题,检查一下油泵,或者让电机空转,测一下空载电流试试。

网友G:
依我看主要还是负载太重!

网友H:
额定最高才15A,54A都敢用,牛人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依我看主要还是负载太重!

网友J:
电机的电缆细吗,距离长吗

网友J:
一开始错误地对其通入600VAC 60HZ,通电期间热继电器频繁动作,请问是不是和电压过高有关系。 2·在4小时左右后发现电压等级不对,然后通入380VAC 50HZ

你们的电源如何变换的呀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G:依我看主要还是负载太重!

   拿个vvvf来   把启动的f 弄高点

网友L:
八成是油泵的问题,因为反转没问题,正转电流那么大,是因为负载大了,应该空转试试。

网友M:
这个是韩国的LS?这里面肯定是高温线。

网友N:
外国的东西还是漂亮点啊

网友O:
油泵可能坏了,油泵是不是发热

网友P:
最好还是要按要求使用。短期一般能耐1.5倍。

网友Q(2008-06-22):
你可以弄个倍压电路试一下.

网友H:
4小时后才发现问题,说明:1、可能设计人员没有根据负载设计保护元器件,或者设计不合理。2、调试人员在上电运行前没有对保护器件进行整定。3、调试人员在上电运行前没有核查电源电压。4、调试人员进行了整定,但是没有测试负载实际运转情况。

良好的操作规范才能产生长期稳定可靠的质量。中国工控企业,尤其是私企,尤其缺乏良好的规范。

网友R(2008-08-04):
引用 网友H:

4小时后才发现问题,说明:1、可能设计人员没有根据负载设计保护元器件,或者设计不合理。2、调试人员在上电运行前没有对保护器件进行整定。3、调试人员在上电运行前没有核查电源电压。4、调试人员进行了整定,但是没有测试负载实际运转情况。

良好的操作规范才能产生长期稳定可靠的质量。中国工控企业,尤其是私企,尤其缺乏良好的规范.说的好.

网友S:
罗升企业上海分公司 肖德寿 13636699416,021-51875200*863 www.acepillar.com.cn EMAIL:xiao.deshou@acepillar.com.cn

电气控制:数控装置(HITECH海泰克,瑞典北尔BEIJER)、数控系统 (beijer) 、伺服系统(以色列ELMO,日本横河,台湾上银,台湾东元)PLC (日本横河,台湾丰炜VIGOR ) , 德国伦茨lenze ,东洋变频器、温度及位置传感器等

台湾上银HIWILL 直线传动:直线导轨、滚珠丝杠、精密线性模组、线性致动器等。

旋转传动:(德国亚特兰大<ATLANTA> ;德国NEUGART;日本住友 减变速机、日本三木 齿轮/齿条、联轴器、离合/刹车器等。

台湾金器 (MINDMAN) 气动传动:气源处理组件、控制阀、执行元件等。

意大利 液压传动:控制阀、泵、液压缸及液压系统集成。

电子器件:工业电子硬盘。

系统工程:承揽自动化系统工程设计、选型配置、调试。

罗升企业成立于1984年,是亚洲传动控制领域卓越品牌通路商。集团总部设于中国台北,在天津、香港和新加坡分别设有子公司。分布于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的二十几个直销事务所、几百家经销机构及在亚洲其他地区的多家合作伙伴,已基本构成覆盖全亚洲地区的销售和服务网络。

子公司天津罗升企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坐落在天津滨海开发新区---空港工业园区,厂区占地两万三千平米 ,是集解决方案、采购、加工、仓储、物流、销售、售后为一体的全面整合型服务企业。服务领域涉及机械制造业、工厂自动化、航空/航天、电力、冶金、石化、医疗等领域。

天津罗升经过长期的诚信服务,与许多世界知名的生产厂商及广大用户,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成为国内制造业引进先进技术和产品的高速通路。为快速、近距离服务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用户,设立了十几个销售服务分支机构及几十家经销商;为高水平、专业化服务于机械设备配套厂商,设立了各专项服务产品处;为综合性、系统性服务于各行业用户,设立了系统工程部;以不同的方式向各类用户提供全方位、高水平的整合服务。目前正朝向传动控制产品的供应、技术、服务中心高速发展。

随着电子商务系统的升级建设,罗升逐步实现服务网络化,最终将实现客户网上订货,在线查询货期,在线技术服务等全方位信息化服务。

天津罗升长期策略:立足中华、胸怀全球、优势互补、制造双赢。

心态决定状态,心胸决定格局,眼界决定境界!

网友T(2011-05-05):
我是来等结论的

1.5倍一定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