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频繁换向问题?

楼主(2008-05-22):
三相异步电机频繁换向电机很快就会发烫,请问用直流电机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A:
不能...呀...在电机上家散热风扇

网友B:
多大的功率?装小功率的散热风机看看怎么样?

网友C:
有多频繁,将工作情况说说。

网友D:
相隔时间是多少?????

网友E:
频繁换向?  是正反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频繁换向?  是正反转吗?

大概4秒种,是正反转的

网友F:
这么短时间,未起动完,又要返转了,是很麻繁

网友G:
呵呵,装个风扇呀,,正反转搞个时间延时。。

网友C:
大概4秒种,是正反转的,太频繁了。

我见过国外的一台铣床,用离合器控制的,有一个离合器控制换相的,效果很好。

建议机械上改进。

网友H:
你也太把它当机器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