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表的径向和轴向是什么意思啊 ?一直没搞懂

楼主(2008-05-22):
压力表的径向和轴向是什么意思啊 ?一直没搞懂

网友A:
什么类型的压力表..

网友B:
安装位置,一种在下面,一种在背后

网友:
背部连接和底部连接啊

网友C:
背部连接是轴向和底部连接是径向!

网友C:
轴向压力表

网友C:
径向压力表!!这是不锈钢的!!

网友C:
耐震压力表!里面充的是硅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