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栅是个什么东东啊

楼主(2008-05-22):
安全栅是个什么东东啊,那位了解啊,看到有时候说仪表要配套使用

网友A:
相当于一个防护栏吧...

在一个工业现场有用到,保护人避免受伤

网友B:
保护人?哈哈,1楼的回答的真好啊

安全栅是来隔离危险电流来用的,一般的现场都担心电流高后会产生火花引起爆炸,使用安全栅能够保证从危险区域传过来的信号达到本安级

网友C:
楼上说的对,安全栅是为本质安全仪表提供隔离供电同时向后续仪表提供信号输出用的.是本安防暴仪表系统中必备的隔离装置.

网友D:
是个非接触安全保护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安全栅是来隔离危险电流来用的,一般的现场都担心电流高后会产生火花引起爆炸,使用安全栅能够保证从危险区域传过来的信号达到本安级

顶一下

网友F:
还差点以为是安全光栅啦!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还差点以为是安全光栅啦!汗........

网友H:
呵呵。。。。安全第一

网友I:
安全栅是介于危险区域和安全区域的一种关联设备,主要是控制现场仪表的电压电流在规定的安全范围内,已达到整个系统的本安防爆

网友J:
“本安防爆”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K:
转贴:

本安回路系统设计一般要求

本安电气设备的选用原则

简单设备:
按照GB3836.4-2000防爆标准规定,对于电压不超过1.2V 、电流不超过0.1A, 且其能量不超过20μJ或功率不超过25mW 的电气设备可视为简单设备,其中最常见的仪表设备有热电偶、热电阻、pH电极、应变片和开关等,它们的典型特点是仪表设备的内部等效电感Li=0, 内部等效电容Ci=0。

一般本安电气设备:
① 是否已按照GB3836.1-2000和GB3836.4-2000要求设计并已被国家授权的防爆检验机构认可的本安电气设备。
② 防爆标志规定的等级是否适用于使用的危险场所的安全要求。
③ 明确Ui、Ii、Pi、Ci 和Li认证参数。
④ 本安电路是否接地或接地部分的本安电路是否与安全栅接口部分的电路加以有效隔离。
⑤ 信号传输是以何种方式进行。
⑥ 本安电气设备的最低工作电压及回路正常工作电流。

网友K:
本安,就是本质安全.

网友L:
1楼可爱,字数少???

网友M:
对:老工控 关于

转贴:

本安回路系统设计一般要求

本安电气设备的选用原则

简单设备:
按照GB3836.4-2000防爆标准规定,对于电压不超过1.2V 、电流不超过0.1A, 且其能量不超过20μJ或功率不超过25mW 的电气设备可视为简单设备,其中最常见的仪表设备有热电偶、热电阻、pH电极、应变片和开关等,它们的典型特点是仪表设备的内部等效电感Li=0, 内部等效电容Ci=0。

一般本安电气设备:
① 是否已按照GB3836.1-2000和GB3836.4-2000要求设计并已被国家授权的防爆检验机构认可的本安电气设备。
② 防爆标志规定的等级是否适用于使用的危险场所的安全要求。
③ 明确Ui、Ii、Pi、Ci 和Li认证参数。
④ 本安电路是否接地或接地部分的本安电路是否与安全栅接口部分的电路加以有效隔离。
⑤ 信号传输是以何种方式进行。
⑥ 本安电气设备的最低工作电压及回路正常工作电流。

还是对本安系统迷迷糊糊,不明白

上面只说了简单设备呀

能说详细一点么?

内容的回复:

网友N:
故名思意就是起安全控制用,非正上进入安全区,动作后切断运行设备的控制主电源的

网友O:
招聘优秀的自动化机械\电气工程师
主要从事汽车零部件配套生产线,家用电器及五金类自动化设备设计工作3年以上,有成功案例
有意者请联络:13892417283
E-MAIL :xukehu110@163.com

网友P:
MTL是这方面的专家

网友Q:
安全栅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如何分类?类似隔离 变压器吗?

网友R:
引用 网友H:
呵呵。。。。安全第一

网友P:
安全场所的控制室设备通过安全栅与危险场所的本安设备相连,传递信号或能量。安全栅利用限流和限压电路,限制了从安全场所传递到危险场所的能量;处于危险场所的本安设备在这样的能量下能够正常工作,但这样的能量不足以引燃爆炸环境,即使本安设备自身发生故障,也不会产生任何足以引燃的电火花或发热表面。因此,无论是安全场所的控制室设备还是危险场所的本安设备发生故障,只要安全栅的限流限压电路正常工作,整个系统都会处于安全状态,不会产生爆炸。

网友S(2009-05-25):
LEUZE德国劳易测安全光幕 2级 4级

防爆光幕/防爆传感器

电梯光幕

wxw_wx2000@yahoo.com.cn

化学密封

网友T:
安全场所的控制室设备通过安全栅与危险场所的本安设备相连,传递信号或能量。安全栅与危险场所的本安设备用本安电缆连接。

网友B:
安全栅是来隔离危险电流来用的,一般的现场都担心电流高后会产生火花引起爆炸,使用安全栅能够保证从危险区域传过来的信号达到本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