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WINCC画面出毛病了,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呵呵!

楼主(2008-05-22):
求助:我的WINCC画面出毛病了,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呵呵! 打开画面后显示:StgOpenStorage hr=80030002 There are insufficient resources to open another shared file.

重装也不行。求高手指点!

爬上墙头等红杏!

网友:
我觉得你装的时候并没有彻底删除 wincc 的全部文件!

 ;

楼主:
那怎么办啊?最开始我用的是6.0,也出现这个问题。后来我把6.0卸了,装了6.2.刚开始还没有这个问题,最近有出现了。

能解决吗?

网友A:
哈哈,由于您使用优化系统软件的结果,可以参照如下方法解决:

打开注册表编辑器(运行regedit),在下面所所示的键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WinCC\GraphicsDesigner\DynamicWizard下新建字符串:

名称为database,

值为d:\ProgramFiles\Siemens\WinCC\WSCRIPTS\Dynwiz.dwd

说明:值不一定要为d:\ProgramFiles\Siemens\WinCC\WSCRIPTS\Dynwiz.dwd

要根据个人安装WINCC的路径而定。

如果按照上述方法操作之后出现以下提示:

stgopenstorage hr=80030003 there are insufficient resources to open another shared file

则说明使用的字体不对,使用英文输入法输入上面的值。

网友B:
学习学习,我还不懂那。

网友C(2008-07-12):
高手太多了,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