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程序:关于2位双电控电磁阀2个线圈的互锁

楼主(2008-05-22):
参见附件图片中的梯形图程序,气缸往复运动控制,无磁性开关,所以用时间来控制电磁阀换向。电磁阀采用2位5通双电控,PLC输出点Y151、Y14D是电磁阀的2个线圈,问:梯形图的设计是否有矛盾?因为出现了线圈连续好几次烧毁的现象,怀疑是电磁阀的控制程序的互锁没有做好,导致2个线圈同时通电,才会烧坏了线圈,请帮忙分析是不是这个原因???谢谢!!!(程序编的业余、请不要见笑)

网友A:
如果用两位五通电磁阀控制汽缸一类的执行器,可完全不必互锁线圈,因为电磁阀是两位的,属于双稳性质器件,当给一个线圈送电且稳定后既可停电,而电磁阀并不会反转.因此你可利用PLC的上升沿控制或将输出继电器作成按钮形式的点动状态,即使用内部时间继电器使输出继电器稳定吸合0.5-1秒(T1)后释放,当程序需要反转时重复以上过程,只要T1<T(两线圈反转过程时间),系统即可稳定工作,此时线圈得电时间极短,既不会发热烧毁,又节约了能源.

楼主:
非常谢您的解答,明白了!谢谢

网友B:
楼主发图来研究下。。。。

我公司的烂网络看不到图片,

tyfeng406@tom.com

网友C:
2位双电控电磁阀有两种的:
中位排气和中位保压.
不知你是用哪种.

网友D:
外部自锁就可以了外部自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