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霍尼韦尔楼宇自控与丹佛斯变频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8-05-22):
大家好:

请教一下:下位控制器用的霍尼韦尔楼宇自控x50/x500模块,是C-BUS通讯,变频器是丹佛斯支持modbus rtu,我想问一下如何将变频器的数据通过485上传至监控室,监控室的上位组态软件支持modbus rtu,是需要买一个modbus转c-bus的网关还是别的方法实现。谢谢各位

网友A:
不知道是否有这样的网关。但可以用下面的方法:

方法1、可以在订货SymmetrE的软件中增加一个Modbus的功能,但是使用起来通讯老断,当然,SymmetrE有通讯自恢复功能,只是报警列表中全是Modubs通讯故障,而且比较频繁,使用一个Modubs工具进行通讯,就没有这么多的坏包。给我的感觉,他的Modubs功能写的不好,对从站的通讯响应要求较高。

方法2、找一个Modbus OPCSever,在订货SymmetrE时要一个OPC Client功能。

等下次试一下SymmetrE的OPC Client功能如何?

网友A:
建议OPC Client 和Modbus功能订货时均订上.这样经来使用时选择余地要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