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污水水温

楼主(2008-05-22):
求助:测量垃圾渗滤液的温度,范围0---100摄氏度,0--20ma输出,该用那种类型的仪表啊?   谢谢了!!

网友A:
铂热电阻+温度变送器(可以实现4-20mA输出和0-20mA输出)或带转换器铂热电阻(这个只有两线制,只能实现4-20mA输出).

网友B:
买个热电阻加变送器就可以了呀,国产进口都有

网友C:
请采用宇电AI-501FX3型仪表,PT100伯电阻测量,0~20mA或4~20mA变送输出。

网友D(2008-07-07):
选择太多了,要显示吗?要控制吗?要远传吗?多少点呀?

网友E:
选什么仪表都可以,关键考虑好测温探头耐腐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