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超声波液位计FUM231上限值故障和浊度计CUS31按键失灵故障

楼主(2008-05-22):
1、超声波液位计FUM231,故障原因上限制为7米,但在实际设置时可以设置到99.999999 米,而且一直显示为最大的设定值?

2、 浊度计CUS31:所有按键不灵,浊度值一直有显示。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啊,对于浊度计我怀疑是潮湿后线路板受潮所致。

楼主:
还是没有人回答,看来我是要放弃了。

楼主:
初步分析有可能是内部程序和模块出现了问题。详细原因还没有查找出来。

网友A:
你的问题太专业了,按键全部失灵,应该查看一下,仪表内板和主板之间是否有插件连接松动问题

至于你的超声波,是开始设置就有问题还是用过一段时间之后,出现故障呢,如果是后者,那就是表的问题,你可以去问厂家

网友B:
哈哈,fmu231上限设置到99.999999米,你是选择的百分比,还是绝对值,现场还需要标定;还有你无需设置的啊,231是可以直接装上测量的啊;估计是误操作的问题,你可以按复位建从新设置,如果需要可以到我空间看看231操作手册,qq号583012665

浊度计CUS31:所有按键不灵,浊度值一直有显示。 这种情况不好说,没有看到东西不敢乱加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