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单象和四相的选择问题

楼主(2008-05-22):
6RA70什么情况该用单象或四相?

请各位指教

冷轧机37KW直流电机用

网友A:
不需要频繁正反转的用单相的,反之四相的

你们什么轧机这么小的功率

楼主:
呵呵,是LD30冷轧机

网友B:
冷轧机应该是可逆设备的,

网友C:
单象和四相最大不同是前者单向,后者正反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