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过这种板?听说是意大利的

楼主(2008-05-22):
听说是意大利产的,左上角两个插脚是通直流220V,右上角三个是输出三相220V。目前只是知道是控制电机的,具体其它没看到,客户只是送个板子,并一直强调是意大利的。

网友A:
这板子也不很复杂呀?

网友B:
有点象英国产的伺服板,就一张上面什么都有的

网友C:
国产的也可以做那,,,,,,,,,,,,

网友D:
意大利的东西很难修的,配件满世界都找不到

网友E:
是不是意大利的,上面应该有写MADE IN ITALY呀

确实,这意大利的东西难搞

楼主:
上面什么也没写,中间就写个英文字母,是Savio

网友F:
Savio 纺机上用的,相当与变频器的驱动部分

楼主:
TO   delta

你说的对,就是用在纺机上的,你那有它上面的配件吗

就是上面两个红色的阻排

网友G:
那你直接用电阻不就可以了

网友H:
排阻直接去市场买就可以了,不想买就用电阻自己焊一排

楼主:
关键是不知道多少阻值啊,两个都烧了,市场上问了好多,都没有.

网友I:
青岛纺机引进的意大利萨维奥全自动络筒机的络筒控制变频器板,刚引进时,就是我办理的。

网友I:
排阻是上拉电阻,一般是10k,20k,找没有烧的板子量一量。电阻烧了,估计三极管也好不到哪去。

楼主:
这个方法我也想到了,有些事不是想象那么简单的

楼主:
TO 通讯网

你要是知道的话,能告诉我吗?的确排阻旁有三极管型号是PN222A和PN2907A,排阻型号分别是L63SI00和L63S33I

网友J:
应该是直流逆变功能,和变频器类似

网友I:
排阻排列图,一般照如图排列

网友I:
对: 冰雨的冷 关于

这个方法我也想到了,有些事不是想象那么简单的

内容的回复:

不要畏难嘛,会者不难嘛!

网友I:
一般一脚接+5v,量一量哪边接在+5v上,就是1了。

楼主:
我的 这个排阻是6个脚的,排阻已经烧了,又没相同的排阻,所以没法确定阻值

楼主:
我试着量了一下L63SI00和L63S33I,因为这两个排阻都是中间烧,所以我测量其它电阻,发现结构并不是以上的画的,而是两个一组,就是说这个排阻中从1到6,1和2一组,3和4一组,5和6 一组.

还发现L63SI00剩余两组的阻值是10欧左右,L63S33I剩余两组是330欧左右,也就是说从其型号可以看出起排阻的阻值,也就说明其型号中的字母I是错误的,应该是1.这样的话正好和板子上的其他排阻一样,也证明了我的判断.

比如排阻GY103G,也是6个脚,根据以上的推断,1和2是10K,3和4是10K,5和6是10K,而1和其它的脚位之间的阻值量不出来,但这个排阻上1的表法和L63S开头的排阻中1的标法就不一样,不过,以L63S开头的排阻是日本BI厂家的,难道日本和中国在字母I和数字1上的标法就是不一样.

但不知道我的判断是否正确,请熟悉排阻的朋友给指点指点.谢谢!

楼主:
等到下周上班我把所有的排阻拆掉再测量一下

楼主:
请熟悉排组的朋友指正

网友F:
通讯网老兄说的够详细了,你还要怎么讲,估计没有谁再给你解释了,

楼主:
我要是有好板子,就不需要问了

网友K:
hehe,俺资质浅,没见过这个玩意

网友L:
怎么还是这种大器件?没有贴片式的??

楼主:
我的 观点马上就要得到证明

网友M:
呵呵

怀疑你那不叫排阻而是阻排

呵呵

网友N:
是意大利Savio 自落筒纺纱机上的驱动板.

楼主:
TO    实践中成长

你那有这种板子吗?

网友O:
排阻(Network Resistor )有几种形式,有的是有公共端的,通常在公共端有一个点做为标记,有些是独立但阻值相同的电阻做在同一片器件上。有公共端的排阻通常做上拉电阻或下拉电阻之用,通常阻值较大在1K-200K之间,没有公共端的排阻一般串联在电路中做限流用,阻值一般不超过1KΩ,楼主碰到的排阻即是后一种。维修时完全可以用多个独立的电阻代替排阻来用。不过你电路板上的情况说明:排阻的损坏一定是通过的电流太大引起,板上和这排阻串联的元件也很有可能损坏了,单单换排阻可能还解决不了问题。

楼主:
谢谢,芯片级维修

我也上刚查到排阻有两种。一种是有一个公共端,另一种是各个电阻独自引出来,阻值都是相同的。我碰到的恰恰是第二种。并且阻值确实小于1K,一个是10欧一个是330欧。

本来不想修此板,但客户非要修,买一块很贵。后来我又仔细测量了板,发现问题不止是排阻炸的问题,那些集成块电源脚全部短路,还有右边的中间的部分也炸了。给客户说了,还是要修,没办法啊。只好硬着头皮修啊

谢谢,芯片级维修。有机会合作!

网友O:
集成块电源脚全部短路检查方法:如果有带限流功能的电源,将电流限制在200mA以内,给电路板通电,用手触摸芯片,如果某个芯片发热较大,则这个芯片损坏。如果没有限流功能的电源,也可在电源中串联一个10-20Ω,10W以上的电阻。

楼主:
有谁知道这种板的价格

网友P:
引用 网友F:

Savio 纺机上用的,相当与变频器的驱动部分

yes yes

楼主:
我知道啊

我现在是想买这块板

有谁能提供一下价格吗

楼主:
引用通讯网的回复内容

青岛纺机引进的意大利萨维奥全自动络筒机的络筒控制变频器板,刚引进时,就是我办理的。

是你办理的,那你应该知道价格了?能否告诉我.或者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Q(2010-05-10):
是控制电机的变频器 本人根据其功能 用智能器件替代了分离器件  看上很简洁  故障低  有兴可联系 HUHH22@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