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CS中控制信号电缆一定要用屏蔽电缆吗

楼主(2008-05-22):
请教,DCS中控制信号电缆一定要用屏蔽电缆吗?谢谢!

网友A:
模拟量肯定要的,开关量最好要。

网友B:
分网络电缆与信号电缆,指哪一种呢?

网友C:
必须的吗!建议看看你看看这方面的书籍.

楼主:
但设计院没有要求用屏蔽的

网友D:
模拟量肯定要的,数字量还行

主要看环境,如果有高压电机等设备,那最好都屏蔽电缆

网友E:
这个肯定是要用屏蔽线的,不然会给以后的运行留下很大的隐患,会很麻烦的。

尤其通过电缆隧道和高压电缆一起敷设

网友F(2008-10-30):
为了信号的稳定,模拟量的要用屏蔽线

网友G:
不管开关量还是模拟量最好全用屏蔽电缆。

网友H:
模拟量用屏蔽线(屏蔽线一端接地),开关量用非屏蔽线,在多种品牌DCS运行中没出过问题.

网友I:
总屏(开关量)和分屏(模拟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