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在使能时三相输出是平衡的吗,应该是怎样的电压

楼主(2008-05-22):
请教一下,伺服在使能后,锁住电机时三相电压应该是怎样的,急盼高手指点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具体的?

thx

网友B:
如果没有运动,基本是0了。

网友C:
"0"是什么意思啊,使能的时候管子处在开关状态,是不是各相导通时间相同,还有使能时电机是靠什么锁死电机轴呢,是不是轴稍微有变化各相开关时间就立刻变化起作用呢

网友B:
如果只是使能,如果没有外部施加力量,电机里面是基本没有电流的.

网友D:
是不是只输入其中1相电流而且是小电流来锁住电机轴呢? 步进电机是这样的。

网友B:
伺服是没有所谓定位保持电流的.

网友E:
伺服使能后,如果没有外负载,伺服电机的绕组内,宏观上没有电流,或者说电流均值为零,微观上,由于存在±一个脉冲的动态微调整,因此会存在一个较小的随机电流。

网友F:
已经删除

 ;

网友F:
已经删除

网友E:
不管有没有外力,任意瞬间的三相输出都肯定是平衡的,只不过刚刚使能后,电机基本处于零速或者定位态,三相绕组的电压/电流矢量处于某种定格状态或者波动/f翻转状态。

网友G:
量了下,为〇。那是什么使得他锁住呢

网友E:
因为没有负载,试着来回扳动电机轴,再量量试试?

网友B:
相对于步进电机不论有没有外力都有电流的工作状态,伺服只有修正电流,没有保持电流。只有存在一定的所谓“恒定外力”,才有用于修正这个外力影响的电流。

“因为没有负载,试着来回扳动电机轴,再量量试试?”

估计扳的力也不会太大,持续时间也不会很长,用表也不一定能量出有效数据来。

网友H:
请教各位:

1.一般运动控制卡使能信号和脉冲信号谁先发出呀,如果使能在先那么脉冲信号延时多长时间啊,?

2.一般驱动器从接收到使能信号到电机端出现有效电压是需要多长时间啊?

网友E:
to 楼上:建议参考具体的伺服说明书。

to 刘版主:是用力来回扳,而不只是单方向扳住,即便不是真有效值的表,量出电压变化也还是有戏的

网友I:
bookujsnj的回复还是很有见地的,论坛中能见到如此功底的高手很幸运

网友J: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把伺服打开后盖,编码器和电机连上,使能和调速控制线连上,接通电源,使能加上,速度给定为零,这时电机轴用手转动应该转不动。

 这时用示波器测6路触发极,你可以发现4路有波形,也就是两相在工作,可以理解为直流制动。触发波形是调节脉宽的,此时占空比小,主要根据电机设定的,设定不好会造成电机漂移.抖动的故障。

网友F:
建议还是从理论上进行分析,不进行理论分析即便测出电压是什么样子,也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E:
理论?!

伺服使能后,电机的电角度矢量就处于360度中的某个确定的角度上,驱动器就会根据这个电角度向三相绕组施加SVPWM电压矢量,三相绕组中的电压关系即是又这个电角度所对应的电压矢量的三相分量决定的;此后,如果速度还不存零偏,或位置环锁轴,则电机会在一点附近来回摆动,实现动态有差调节,电压矢量也会以当前电角度为基准,频繁地在0或180度(增量)两个角度间来回切换,此刻三相绕组的电压分量也相应的会在正负之间来回切换。

如果以示波器测试,在空载条件下,SVPWM脉宽极小。

网友F:
对:波恩 关于理论?!

伺服使能后,电机的电角度矢量就处于360度中的某个确定的角度上,驱动器就会根据这个电角度向三相绕组施加SVPWM电压矢量,三相绕组中的电压关系即是又这个电角度所对应的电压矢量的三相分量决定的;此后,如果速度还不存零偏,或位置环锁轴,则电机会在一点附近来回摆动,实现动态有差调节,电压矢量也会以当前电角度为基准,频繁地在0或180度(增量)两个角度间来回切换,此刻三相绕组的电压分量也相应的会在正负之间来回切换。

如果以示波器测试,在空载条件下,SVPWM脉宽极小。
内容的回复:

"电压矢量也会以当前电角度为基准,频繁地在0或180度(增量)两个角度间来回切换,此刻三相绕组的电压分量也相应的会在正负之间来回切换."

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错了?这句话错误的很严重啊! 电角度能在0或180度(增量)之间切换吗?电角度是机械角度×极对数,电角度突变不就是机械角度突变吗?而机械角度突变是不可能的,因为速度突变也就是意味着外力无穷大。

     电机给定速度指令为0,使能开启,在外力作用下: PWM宽度是可以根据理论公式算出来的。

     至于怎么算我不想说,但我可以告诉你怎么去找这些理论公式:建议你自己仔细看看矢量控制原理,理解一下转矩力是怎么产生的。

   但我可以告诉你在以上情况下这个PWM宽度是很小的,即使你给的是额定转矩的外力作用在电机轴上。

    现象终归是现象,总有一定理论可以来解释的。

网友E:
to 21楼:“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错了?这句话错误的很严重啊! 电角度能在0或180度(增量)之间切换吗?”———后生可畏!不妨结合您在伺服方面的实践经验,再体会体会。

网友F:
顺便问一下,发过的或者回复的帖子怎么删除?

网友B:
顺便问一下,发过的或者回复的帖子怎么删除?

自己删除不了,版主可以删。但是版主删的时候,会减很多工控积分。如果删得多了,可能会变成负分。

网友E:
to 24 楼: 诚然,“电机没有转动时电角度是不变的”,这是永磁机矢量控制的基本依据,但是,电角度未变的前提下,施加给电机的电压矢量,或者电流矢量的角度是否可以变化呢?比方说按照您的观点:

“1)如果外力是负向的,则电机需要产生正向的力达到平衡,则q轴电流是正向的,电流大小正比于外力大小”

“2)如果外力是正向的,则电机需要产生负向的力,q轴电流是负向的”

请问在这两种状态下,施加给电机的电流矢量的角度是变化了呢?还是没有变化?

网友F:
对:波恩 关于

to 24 楼: 诚然,“电机没有转动时电角度是不变的”,这是永磁机矢量控制的基本依据,但是,电角度未变的前提下,施加给电机的电压矢量,或者电流矢量的角度是否可以变化呢?比方说按照您的观点:

“1)如果外力是负向的,则电机需要产生正向的力达到平衡,则q轴电流是正向的,电流大小正比于外力大小”

“2)如果外力是正向的,则电机需要产生负向的力,q轴电流是负向的”

请问在这两种状态下,施加给电机的电流矢量的角度是变化了呢?还是没有变化?

        这个和电机刚度有关系,如果电机刚度很硬,在外力的作用下电机轴是基本不动的,即电角度是不变的。电角度不便的情况下,电流就是直流量,随外力大小变化的是直流电流的幅值。

        即便电机刚度有点软,加外力的情况下,电机轴会转动一个角度,但最终达到平衡时,电机是不转的,这样的情况下电流也是直流量。

       总而言之,跟电角度基本没什么关系。电机只有在转的情况下,电流才是交流电。电机轴不转,电流一定是PWM宽度很小的直流电,但电流可能是很大的。

       波恩同志,虽然你是前辈,也许其他方面你很强,但我觉得在交流伺服驱动器原理方面,毫不客气的说我是在给你扫盲。关于伺服驱动器方面,我不想再说了,虽然技术共享很好,但是我觉得我说的够多了。理解不理解是你的事情,你可以怀疑我的说法,但我不会在公共场合再跟你讨论这个问题了。

内容的回复:

网友K:
没太看懂波恩和bookujsnj的争论,哪位高手总结一下

网友E:
“毫不客气的说我是在给你扫盲”“理解不理解是你的事情”———说的很好!是没有必要继续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讨论这个问题了

网友E:
to  “指令人生”:深入从事过伺服算法开发的人应该很容易理解这个问题,当然理解的程度和层面会有所不同。

网友L(2008-07-22):
呵呵~~~30楼实在强啊~~~“但我觉得在交流伺服驱动器原理方面,毫不客气的说我是在给你扫盲”~~~敢如此口气对待波恩前辈,充分体现了论坛的一大特点,不混些日子不知道水有多深呀~~~~不过,也侧面反映出兄台强大的自信~~~

网友L:
建议楼上兄台仔细看看波恩前辈在28楼的回复,然后再仔细看看您横线标出的部分。

您总强调理论分析,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在某些地方您恰恰忽略了理论,或者说对理论的理解有些偏差。

“电机只有在转的情况下,电流才是交流电。电机轴不转,电流一定是PWM宽度很小的直流电,但电流可能是很大的。 ”

我想您所谓的电机不转,应当是指闭环下达到平衡时,也就是眼睛宏观下看见得的电机不转

但是从闭环调节的原理上,电机不转不代表位置/速度/电流的指令和反馈值不变的~~

网友L:
另外,要说到工作问题,据我了解,波恩前辈恐在此行当做了10年有余了吧?

不才虽然学识有限,做此亦近6年,基本知识还是了解一些的

网友E:
to “当时明月在”& “bookujsnj” :入行早晚,并不能代表入道先后,技术经验是做出来的,不是比出来的,做得多了,思考得多了,自然会有所收获。再说了,技术上观点上存在异见往往并非坏事,很可能成为进步的动力;但是将此异见过多地参入个人的情感色彩,过分执着于对自我的自信,异见可能反而成为自己无法逾越的阻力。其实“波恩”与各位当属同辈中人,最多也就大个半辈,很愿意与业内同行坦诚交流技术经验。

网友M(2011-07-29):
入行早晚,并不能代表入道先后,技术经验是做出来的,不是比出来的,做得多了,思考得多了,自然会有所收获。再说了,技术上观点上存在异见往往并非坏事,很可能成为进步的动力;但是将此异见过多地参入个人的情感色彩,过分执着于对自我的自信,异见可能反而成为自己无法逾越的阻力。其实“波恩”与各位当属同辈中人,最多也就大个半辈,很愿意与业内同行坦诚交流技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