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s7-200 EM277 SF亮红灯 BF闪烁

楼主(2008-05-22):
s7-300 s7-200 EM277 SF亮红灯 BF闪烁 搞了几天还没弄出,急啊

网友A:
BF LED闪烁说明总线通信有问题,可以检查组态和电缆有没有问题。

网友B:
检查DP接头和组态.

网友C:
检查DP接头和组态. 主站出去的电缆接:进线方向,如果接出线方向,也会连不起来,还有首尾的终端电阻都拨到ON位置

网友D(2008-06-26):
PROFIBUS通讯有问题,检查线路和通讯接头!

网友E:
有可能是你的程序操作的pqw,piw超出了你的配置

网友F:
sf灯亮表示你用了非法模块,bf灯闪烁表示主站没有找到组态中的从站

网友G(2010-07-03):
sf灯亮表示你用了非法模块,bf灯闪烁表示主站没有找到组态中的从站 ,学习了谢谢

网友H:
都很有道理,在加一条,如果硬件安装不牢固也会出现SF灯亮,bf肯定是通信有错

网友I:
先不用组态,直接在硬件组态中能查到EM277的地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