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报"InF"故障代码,如何解决?

楼主(2008-05-22):
现有一台施耐德变频器ALT38系55KW变频器,上电后报"INF"故障,如何解决?

如果输入三相电源缺相会报该故障代码吗?

请各位帮忙解决!!!多谢!!1

网友A:
这个问题有点难搞,我以前遇到过几台,后来问题找到了,客户又不修了。这个是驱动板上有一个方形的集成块和外围元件的问题,什么型号我记不得了。你量他的部分元件有短路现象。如果有这样的现象肯定会报INF的。

网友B:
将所有的外部接线(控制线)卸下,断电复位.我试过几台,都可以.

网友C:
你好,INF我能修理,13222284406

网友C:
我能修,QQ574992834

网友C:
各位同行好,如果你对施耐德变频器感兴趣,欢迎加入施耐德变频器QQ群:33897858

网友D(2009-06-01):
我这里有一台ALT38变频器,RUN后报OPF,现在还没解决,希望高手能指点一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