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000的内核

楼主(2008-05-22):
请问MT8000的硬件内核?操作系统?能否二次开发?

与昆仑通态的屏相比,硬件上有什么不同?

网友A:
MT8000暂时不支持二次开发哦

楼主:
昨天参加了"技术研讨会",在MT8000系列硬件介绍上,得知CPU是用ARM9, LINUX内核, 为什么不用LINUX??程序内存能否扩展?

网友A:
MT8000的内存可以通过外接设备扩展,硬件上有3个USB口,1个CF卡接口。

楼主:
请具体的解答一下. 为什么不用WINCE 内核? MT8000内存有32M,其中程序画面用的只有8M, 能通过U盘或CF卡扩展吗?

网友B:
使用WINCE内核的是MT600系列, 还有XP embedded的MT8000X 系列

楼主:
答非所问.   为什么选择LINUX内核??    有什么好处??   程序内存能否扩展?

网友B:
目前MT8000系列所用的OS包含LINUX, WIN CE, XPE
为何HMI会使用LINUX, 这牵涉到许多原因, 论坛上很难细说清楚
但个人觉得用户所要关心的应该是产品是否更稳定, 价格是否更便宜

MT8000 T系列目前所使用的工程档案最大为8M, 历史纪录为4M
合计为12M, 未来会提供给用户动态调整这两项值, 也就是如果不需记录历史纪录, 工程档案最大可以到12M
但历史纪录可以记录到CF卡或U盘上, 这就没有限制储存大小了, 就看你的U盘有多大
未来如果有需要, 倒是有考虑把用到的图档存放在U盘上

MT8000 X系列的储存空间为128M, 如有需要可以扩充到更大(256M, 512M, …), 因此可存放更大的工程档案

网友B:
MT8000X已于去年开卖了
你在EB8000的机型选择中就可以看到这个型号
他比MT8000T速度更快, 也包含15吋的机型

网友C(2008-07-10):
建议采用凌控触摸屏,全面支持历史数据,实时数据。支持画面组态,C语言编程,调用外部C,功能块编程,梯形图编程。开放通讯单口自定义通讯协议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