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象限变频器

楼主(2008-05-22):
       请问各位高手谁有四象限运行的变频器资料。

网友A:
不知楼主想要什么资料,像电路图,程序等我估计没有人会给你。

网友A:
比如说,电梯用的驱动器就是四象限运行的呀。

楼主:
象我们现在变频器一般是在一和三象限运行,就是完全的是做电动用,用四象限的可以起到能量回馈到电网

我现在就是想问一下,我现在只了解这一点资料,我只要能用这个变频器就可以了,我想了解它在工业中比现在的变频器有那些优势.

网友B:
功率大的话可以咨询我们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四象限IGBT整流器+变频器的系统我们98年就在电力机车上使用了.

楼主:
   现在一般大功率应该设计出来了吧?

  这个电机或者设备启动对电网不会有很大的干扰吗?

网友B:
我们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的变流产品主要都是几个MW以上的,电机启动的时候对电网不会有很大的干扰,因为启动时功率比较小,影响大的是恒功,功率很大的时候,功率的波动都会对电网产生很大的影响.

楼主:
在大功率的变频器运行中突然出现制动,或者电机堵转,会产生很大的电压和电流,如果把这个回溃到电网,那对电网有很大的影响啊。

你们在这个方面是怎么处理啊?

谢谢您的关照!

网友C:
普通的变频器大都采用二极管整流桥将交流电转化成直流,然后采用IGBT逆变技术将直流转化成电压频率皆可调整的交流电动机。这种变频器只能工作在电动状态,所以称之为两象限变频器。由于两象限变频器采用二极管整流桥,无法实现能量的双向流动,所以没有办法将电机回馈系统的能量送回电网。在一些电动机要回馈能量的应用中,比如电梯,提升,离心机系统,只能在两象限变频器上增加电阻制动单元。将电动机回馈的能量消耗掉。另外,在一些大功率的应用中,二极管整流桥对电网产生严重的谐波污染。
  IGBT功率模块可以实现能量的双向流动,如果采用IGBT做整流桥,用高速度、高运算能力的DSP产生PWM控制脉冲。一方面可以调整输入的功率因数,消除对电网的谐波污染,让变频器真正成为“绿色产品”。另一方面可以将电动机回馈产生的能量反送到电网,达到彻底的节能效果。

网友D:
这种四象限变频器,投资很大,但电动机回馈的电很少,故障又很高.

网友B:
呵呵,在我们电力机车牵引领域,电动机功率很大,一个都在MW以上,当电力机车减速时,把动能转换成电能回馈电网,节约的能量是很大的,如果没有再生工作方式,那是难以想象要多费好多电能.四象限变频器与普通二极管或可控硅整流变频器区别在于,整流器用IGBT技术,采用功率因素控制,保持系统功率因素接近1.这种技术不存在故障率高的说法,变频器的主电路和整流器完全一样,只是控制不同.这种技术我们都用了十几年了,原来是用GTO做,现在都采用IGBT了.

楼主:
功率因素接近1,那效率就很高了啊

请问一下,你们哪个变频器反馈回到电网的电流是相位和幅值要完全和供变频器运行的电网参数要一致才能启动IGBT才能回溃吗?

网友B:
回馈可以在任何需要回馈的时候,四象限的作用一是稳定变频器中间直流电压,二是控制功率因素,使输入电网的电流相位和网压相位一致或差180度.

网友E(2020-02-24):
变频器产品生产技术资料

技术详细介绍

技术简介: 基于芯片TMS320F28034的全套变频器技术解决方案

20多种故障保护功能

并采用了特有的死区补偿技术和低频转矩补偿技术

0.5HZ运行均匀,在1HZ时输出力矩达150%,全频无振荡,功率可从0.4400KW

经济收益分析: 本产品采用通用的电机专用芯片,性能好,价格低,本产品在设计技术上以及产品的性能上均属于国内先进水平,完全可以满足现在市场份额巨大的变频器市场技术要求,从而可以避开大多数国产变频器为了争夺变频器低端市场的竞争。凭借产品的高可靠性以及优异的性能价格比占领市场,前景巨大。

备注: 欲寻求有志于变频器事业的个人或企业合作,合作方式有:技术转让、合作开发、合作生产等多种合作方式。

可以分部转让的部分包括: 软件设计(原代码或者执行程序), 电路设计图纸,元器件清单,相关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