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极接地了还是负极接地了。

楼主(2008-05-22):
在工作中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六千伏高压设备的直流电源绝源检查装置检查时显示:正对地是220伏,负对地是0伏,请各位说说是正极接地了还是负极接地了?为什么?谢谢。(220伏的直流电 )

网友A:
都没接地......

楼主:
呵呵,大家没遇过?

网友B:
检测装置不是只显示接地的程度吗

网友C:
是正极金属性接地了。

楼主:
呵呵,楼上能说说理由吗?

网友D:
路过,学习下。4楼的说说理由呀!

网友E:
学习下。4楼的说说理由呀!

网友F:
4楼的你说说看,我觉得都没有接地,正极对地肯定会有电压的

网友G:
是负极接地了,因为负极接地就是等于地是负极了,所以正极对地测量就显示+220伏

网友H:
同意9楼的判断.是负极接地了,因为负极接地就是等于地是负极了,所以正极对地测量就显示+220伏

网友I:
同意9楼的说法,负极接地。

网友C:
抱歉,我弄反了,是负极金属性接地。

网友J:
同意。、是负极接地了

网友K:
负极接地了,而且是金属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