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器有记忆功能吗

楼主(2008-05-22):
今天遇到一个难题,有一台设备,用的是触摸屏,PLC和伺服马达等控制的,在伺服控制器里有一个3.6V的电池,但是这个电池没电了,现在的问题是有些关于伺服马达转角度数的数据在设备断电再通电时会丢失,请问这个伺服控制器有记忆功能吗(牌子好像是三菱的)?是和这个控制器里的电池没电有关吗? 并且目前不清楚这些数据是否是存储在PLC里的。请知道的帮一下忙,谢谢!

网友A:
当然跟这个电池有关,不然用电池干嘛?

网友B:
电池换个新的,数据就可以保存了

网友C(2008-10-05):
保持开机状态(按下急停也可)更换新的电池即可,或者关机后在几分钟内完成更换也可。如果是三菱伺服,关于伺服马达转角度数的指令数据一般不是存在伺服控制器内的,而是在PLC或者上位机内部指令,伺服控制器电池只负载伺服电机编码器反馈的当前的位置数据记忆,假如丢失只需重新做原点修调即可,当然最近那次停电时的位置已经丢失。

网友D:
你换上电池就行了,它的数据是在plc的程序里面。

网友E(2008-11-04):
观点与Piston一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关于保持开机状态(按下急停也可)更换新的电池即可,或者关机后在几分钟内完成更换也可。如果是三菱伺服,关于伺服马达转角度数的指令数据一般不是存在伺服控制器内的,而是在PLC或者上位机内部指令,伺服控制器电池只负载伺服电机编码器反馈的当前的位置数据记忆,假如丢失只需重新做原点修调即可,当然最近那次停电时的位置已经丢失。

piston 你是对的     重新做电子零位修调即可

网友G(2009-01-31):
楼主把悬赏的事情望到脑后去了?反正到目前为止就这么6个回帖,10分该给谁你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H:
伺服驱动器本身是没有记忆功能的,楼主所说的电池应该伺服电机后面编码器所用。

编码器一般分为增量式和绝对值式两种,需要记忆功能的就必须使用绝对值型号。

按照楼主所说你应该应用的绝对值伺服,正常情况下楼主只需要更换电池即可,然后上电回个零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