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的变量能够倒入导出吗?

楼主(2008-05-22):
Intouch的变量能够倒入导出吗?有上千个变量,如果一个一个写那不是要累死了。

哪位仁兄指教一下

网友A:
当然可以了,在InTouch第一个菜单里

网友B:
可以的!使用DBLOAD DBDUMP

楼主(2008-07-25):
知道了,谢谢,谢谢啊

网友C:
可以的!使用DBLOAD DBDUMP
目前几乎所有的软件都支持这个功能,intouch导入时要把模式改成repl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