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功率因数?

楼主(2008-05-22):
提高功率因数可否节约电能?

网友A:
能,而且效果显著。

网友B:
呵呵,有限,节约点线损,另相当于设备扩容了。供电局可能不罚你,还可能奖你。

网友C:
无功补偿之所以能带来数量不大的有功节能,是由于补偿后从电源点到补偿点线路上的总电流减小了,线路电压降相应减小,补偿点的电压有所提高,有功功率在线路上的损耗也有减小,但这种减小不一定表现为有功电能表少走字。

网友D:
提高功率因数有功是不变的,他只电网元件有功损耗有关!

网友E:
减少电流,也就是减少线损。只是对供电局有利,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功率因数高,供电局有奖励。

网友F:
也就是减少线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