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信号的串联与并联

楼主(2008-05-22):
在测量直流输入4-20ma信号时,有时可以直接用万用表在输入端子上并联测量,有时就不行,搞不懂为什么?

网友A:
有源,无源的缘故。wuyuande

网友B:
电流信号以直接用万用表在输入端子上并联测量,是没有接入系统(没有投入使用,开路),

楼主:
2楼的意思明白了,一楼的朋友能说的更详细一点吗,谢谢!

网友C:
测量直流输入4-20ma信号我们都是串联测量的.

网友D:
我同意串联测量,如果并联的话,那测量出的数值不就是万用表的分流电阻的电流吗?

网友E:
两线制4-20ma信号,串联分别进入两个仪表,一个信号准确,另一个上电后维持1-2秒就不准,

而且数值不再变化。有其他相同方式连接的两个仪表都准。这是为什么?

网友F:
并连测电压值换算一下是不是也能反映电流的值

网友G:
支持测量直流输入4-20ma信号都是串联测量的.

网友H:
开路的时候可以并测,串联在回路中时那也只有串了,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并连测电压值换算一下是不是也能反映电流的值

那得看是不是用的是电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