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传感器问题

楼主(2008-05-22):
一台梅特勒的称重传感器,有三个支点,给PLC4-20ma输入信号,上位机显示称重信号不稳定,上下经常波动,怀疑接线端子松动,检查后正常,量输出信号正常,量传感器供电电压,直流22V,请大家给分析一下问题,谢谢!

网友A:
查查有没有干扰。电源是不是稳定(一般不会)

楼主:
附近没有干扰,屏蔽线接地,有怀疑PLC软件问题,厂家调试过同一个PLC的其他功能,可沉重功能块没有改动过

网友B:
这样效果就是不好,比较麻烦,还是用称重显示控制器来输出4-20mA比较稳当,标定调试都一步到位,省去称重模块.

建议最好使用通讯的方式来传数据,不然现场显示可能和主控不相同,因为数摸转换有精度损失.

网友C:
称重传感器信号直接输出4-20mA给PLC?没有加变送器吗?

网友D:
一般来说,称重传感器都是应变信号,输出就该是电压信号才对。

网友E(2008-06-26):
一般是传感器信号变成4-20ma之前进了干扰!

网友F:
一般传感器出来都加毫伏转换器的,另外转换器电源要可靠接地,还要看你所使用的场合,有没有震动比较大,或者承重机构不稳.

网友G:
加一个显示表 再有表输出给PLC 就可以了 说是 给大屏幕等等 一般传感器信号为MV 信号  看看说明书 。

网友H:
梅特勒的称重还是可以的,但是楼主为什么要选模拟量信号呢?我以前是干这个行业的,据我所知,应该有数字量比方说RS232输出的,普通的PLC也带有数字接口吧。就楼主遇到的问题,可以检查以下几方面:首先确认输出4-20mA的分辨率及温漂系数,一般PLC的模拟量输入是14位1/16384,是不是输出性能低而输入性能高导致抖动?二,传输介质的阻性及容性是否变化平凡,这在高精度的时候反应特别大。三,找一个精度较高的万用表(16位以上)直接测量输出端,看是不是传感器本身输出抖动,当然还要确认这个抖动是否在传感器的技术性能指标内。四,找个信号源,给PLC送一稳定信号,看PLC模数转换后数值是否跳动确认PLC的性能。

网友I:
可以加装隔离模块来解决这一问题,还是干扰造成的。

网友J:
一般来说,该干扰信号由前级,电阻性电桥至变送器的线路串入,因为该信号一般为毫伏级,很容易产生干扰信号的跌加。

解决办法为1、电桥信号输出时候均需加一0.01uf的滤波电容。2、传感器壳体及输出信号的屏蔽线应该接地

3、4-20mA,应该使用双绞线。

上海海舸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是专业的工控仪表生产商,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

网友K:
应该是干扰的问题,检查接地及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