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中LEADLAG算法作用探讨!

楼主(2008-05-22):
LEADLAG算法解释是这样的: LEADLAG is a nonlinear lead/lag function. The output value is a function of the old output, old input, new input, gain, lead and lag time constants. In steady state, OUT = IN1 x GAIN (except when limited). The output achieves 98 percent of the expected steady-state output value in five time constants.

DCS控制逻辑回路中的LEADLAG算法块在逻辑中的作用是什么? 我看有的控制回路加了一个LEADLAG算法块,而有的控制回路加了3个LEADLAG算法块,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在控制回路加入这些算法代表什么含义? 我看算法解释时说在稳定状态算法输出等于输入乘以增益,那不稳定的时候呢?

网友A:
这是比较复杂的控制策略中用到的功能,可以理解为超前/滞后模块,它的多级使用用来补偿或近似模拟多阶过程。单独的LEAD可以实现理论微分过程,单独的LAG可以实现惯性滞后过程,LEADLAG联合可以实现实际微分,或复杂的超前滞后过程。

楼主:
谢谢.解释很详细.兄台肯定是一高手,以后还请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