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12v的直流电来控制24v的继电器?

楼主(2008-05-22):
怎样用12v的直流电来控制24v的继电器?

楼主:
我今天把两个24v的串联起来 怎么不行啊?

网友A:
两个24V继电器串联,串联后再接12V?

如果是这样,每个线圈只有6V,更带不动了。

买一个220/24V的电源,就一、二百元;

网友B:
串联?

24v直流电来控制12v的继电器还差不多

网友C:
呵呵,楼主真有意思.

网友D:
晕,楼主什么意思到底

不过12V电源控制24V继电器也行,当然不保险,

我试过,不过是那种微型继电器,可能带的动

网友E:
12V电源控制24V继电器?

不是开玩笑吧,怎么可能!

网友F:
如果是质量OK的继电器,18V才能够吸和,低于14V就一定会释放

12V控制24V,太麻烦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质量OK的继电器,18V才能够吸和,低于14V就一定会释放

12V控制24V,太麻烦了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H:
用二极管与电容做一个倍压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I:
也不是没有办法:

1、如果配的是12V恒稳直流电源,加一个12/24V的DC-DC变换器即可;

2、如果是AC 12V整流电源,使用2倍压整流,只要电容足够大也行。

但是最终还是24V驱动。

网友J:
不知道为什么要用12v的直流电来控制24v的继电器

楼主:
我就是想用12v的电源来控制24v的继电器啊?没有12v的继电器  想用24的来代替

网友A:
呵呵,那你就设法将12V升到24V吧.

网友K:
两个12V电源串起来就有24V啦!

网友L:
用一个DC/DC变换可以实现,但成本不会比24V开关电源低.

网友M:
买一个开关电源板,才几十元,又不是很贵

网友N:
实现  比较困难

网友O:
引用 网友A:
呵呵,那你就设法将12V升到24V吧.

网友P:
楼主什么想法都有啊

网友:
有的钱不能省.

网友Q:
办法是有的就是成本上不划算,用DC-DC升压电路,把12V上升到24V就可以了,还不如买一个220V变24V的开关电源,才30块,又不用麻烦哦。

网友R:
楼主什么想法都有啊,有的钱不能省.。

网友E:
引用 网友Q:
办法是有的就是成本上不划算,用DC-DC升压电路,把12V上升到24V就可以了,还不如买一个220V变24V的开关电源,才30块,又不用麻烦哦。

或者就买12V的继电器,价格也不高。

网友S:
有点复杂,DC/DC 要多少钱啊,

网友T:
你的问题相当于: 我没有钱娶老婆,我想自己从肚子里生一个小孩。 那明显是不能的。 如果你硬要用12v电源,硬要接24v继电器,不能加任何东西,那你就试试减法,如何减? 把24v继电器线圈匝数每次减10匝,直到可靠吸合为止。

网友U:
买一个开关电源..多省事

网友V:
倒  直接买 个12V的继电器不就行了 搞得这么复杂

网友W:
换个电源吧……

网友X:
买2个12V的继电器就完事了

网友Y(2016-08-29):
找个型号为ARP14F-2C直流继电器,输入端串个小二极管保护,负载可接250VAC 5A.30VDC 3A.也可网上购型号为JGX-1/032-6060的单相固态继电器,负载可以是50-600VAC

网友Z(2021-04-12):
固态继电器线圈输入3V~32V,用固态继电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