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6.0-sp3项目不能激活

楼主(2008-05-23):
今天改动了一下计算机名,然后再项目中计算机属性里的计算机名也改动了一下,两者一致,可是不能将项目激活呀,提示如下:

楼主:
我的计算机还没有激活过别的项目呢,如果有的话,至少可以将原来的计算机名重新改回来得到解决,大家关注一下,谢谢了!

楼主:
问题是重装系统解决的,或重装WINCC, 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在此长点见识了,经验= 财富.

网友A:
我前几天因为路径里面有中文出错改过,不用重装系统,方法好象是在计算机那里添加你现在的计算机名字,然后就删除原来的,不添加删除不了原来的,直接修改名字也是没效果的.

网友B:
估计认不出来原来的数据库了。6.0老是这个样子。数据库的问题很烦人。

以上!

luck!

网友C(2008-09-14):
看来你是新手啊,在项目里把主机名设置和你电脑一样,就OK另外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的朋友,我是在装完wincc 后更改的计算机名,将项目的计算机名与更改后的计算机名一致,但是不能激活...

网友D:
名称更改后

WINCC要重起的

网友E:
计算机名改了,也要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