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用WINGPC 4.02编程软件这样来连接CPL 9211A呢。

楼主(2008-05-23):
我那PLC的型号是N70-CPL9211A。因为该编程软件里面的N70里没有CPL9211A这个选项,只有CPL-9215A和9216A。不知道给这样才可以连接呢?

还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2009-02-10):
你这个型号的CPU软件和后者的不一样,如果有问题联系我

022-23013213 高

网友B:
软件不对的

QQ 380311035

电话 13396452298联系

网友C(2009-09-24):
我的是cpl9210a的不知编程电缆怎么制作,还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D:
早就搞定了!!什么时候还顶上来!

网友E(2010-01-30):
广州艺鑫专业供应
SAMSUNG三星PLC FARA N-70A CPL9502 BASE 3SLOT
SAMSUNG三星PLC FARA N-70A CPL9503 BASE 3SLOT
SAMSUNG三星PLC FARA N-70A CPL9631 POWER UNIT
SAMSUNG三星PLC FARA N-70A CPL9631A POWER UNIT
SAMSUNG三星PLC FARA N-70A CPL9210A CPU UNIT
SAMSUNG三星PLC FARA N-70A CPL93024 DC INPUT 32P
SAMSUNG三星PLC FARA N-70A CPL93484 TR(NPN) OUT 32P
SAMSUNG三星PLC FARA N-70A CPL93088 DC INPUT 8P RELAY OUTPUT 8P
SAMSUNG三星PLC FARA N-70A CPL93023 DC INPUT 16P
SAMSUNG三星PLC FARA N-70A CPL93103 RELAY OUT 16P
SAMSUNG三星PLC FARA N-70A CPL93203 RELAY OUT 16P

网友D(2010-04-17):
不知道楼上你那有没有SAMSUNG三星PLC FARA N-70A CPL9215A CPU UNIT??

SAMSUNG三星PLC FARA N-70A CPL93484 TR(NPN) OUT 32P
SAMSUNG三星PLC FARA N-70A CPL9631A POWER UNIT
SAMSUNG三星PLC FARA N-70A CPL93024 DC INPUT 32P

另外你以上这些怎么卖?

网友F(2012-01-05):
希吧烂东西,搞个软件都乱七八糟。一会GPC\一会OEM。指令在不同的CPU还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