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40EH00T2这个型号能控制4台步进吗?

楼主(2008-05-23):
我现在有个设备想控制4台步进马达?有一个主机能做得到的吗?谢谢各位!!

网友A:
应该可以的,不用加扩展

网友B:
可以的,EH2有四路高速脉冲输出的,Y0 Y1,Y2 Y3,Y4 Y5,Y6 Y7.其中每两个是一组,只能用一个做脉冲输出,另一个就可以做方向啊.

网友C:
EH2有Y0\ Y2,Y4,Y6 有200KHZ高速输出,那你配套的Y1Y3Y5Y7,用做方向信号,可以的

网友D(2008-07-07):
可以选择28SV/40EH2

网友E:
完全没有问题的,40EH00T2提供4路200k的脉冲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