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一台变频器拖动2台电动机

楼主(2008-05-23):
求助:关于一台变频器拖动2台电动机

现有一台闲置22KW台达变频器,想利用起来拖动2台1.5KW的电机,且2台电机可任意启停,不知能不能行。在此先谢了。

网友A:
原理上应该能行,但没什麽实际意义。因为变频器工作频率是随控制参数变化而改变的。如果分别控制不同参数,将达不到控制目的,而如果并联运行,就不如一台工频一台变频了。

网友B:
可以控制,但是实际意义不大

网友C:
估计22KW台达变频器也是闲置的   可以用的  呵呵

网友D:
一台变频器带两个电机的话控制没有问题,就是变频就失去了他的电流保护功能,如果电机不需要调速的话一台直接启动,一台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