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西门子PLC软件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8-05-23):
哪位大侠能够帮我指出一下:

STEP7_Pro_2006_SR4软件和Siemens Simatic Step7 Professional.2006 SR3软件、STEP 7 Professional Edition 2006软件有什么异同点吗?

另:PROTOOL V6.0 SP2软件主要用于什么目的?

STEP7_V54_SP3_CN软件与Step7 Professional软件之间是何关系?

STEP7-MicroWIN V4 SP5直接安装版与SIEMENS STEP 7-MicroWIN V4 SP3比有什么功能变化?

求助,谢谢。

网友A:
STEP7_Pro_2006_SR4相当于Simatic Step7 Professional.2006+SP4升级服务包,如同当年的Windows2000 SR4一样。

其异同点主要是修复了软件Bug,同时增加了硬件的相关选项文档。

PROTOOL软件用于西门子触摸屏的组态,这款软件的最高版本为6.0 SP3英语版,中文版本的最高版本为6.0 SP2,目前已经被西门子新一代软件Wincc Flexible取代,同样,如果是尾号带7的型号,如TP277,必须使用新一代组态软件Wincc Flexible进行组态,Protool已经淘汰,西门子已经不会再为这个软件做更新了。

STEP7_V54_SP3_CN软件是Step7的中文标准版本。Step7 Professional为Step7软件的专业版本,Step7软件只是Step7 Professional中的一个部件,还包括PLCSIM,SCL等软件包,Step7 Professional不包含中文版本的Step7,其多语言版本包括英语,德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以及西班牙语。

STEP7_V54_SP3_CN只是因对于中国用户而特地进行中文化的软件。

STEP7-MicroWIN V4 SP5直接安装版并不是西门子推荐的软件版本,只是网上用户自行进行独立安装的版本,将来升级会遭遇问题,而该版本的独立安装版本对一些如modbus 方面的应用进行了升级。

以上具体请参看个软件的Readme文档。

网友B:
怎么没有找到杰控的版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