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quantum PLC通讯

楼主(2008-05-23):
  小弟现在想用quantum的PLC P1系统连接quantum的PLC P2系统,然后用P1的通讯取P2中的硬接线I/O点。根据quantum的系统I/O点的形式,他们分属两个系统,起始地址都应该是从100001开始的,如果想取P2中的点,还请那位高手帮忙。

网友A:
可不可以用IO扫描通讯,或者使用通讯指令呢

网友B:
应该有通信指令的,,

网友C:
如果是周期性交换数据采用i0scaner,如果不定期的发送数据采用通讯指令

楼主:
还是搞不清楚,我粗略的看了几乎所有的指令,没有合适的!!希望各位老大给个提示!!!

网友A:
TCP_IP_ADDR,这个就可以实现

haha!◎#

网友(2008-07-22):
我们项目用了IO扫描实现

网友D:
没有使用过...........

网友E:
那要看你使用什么通讯协议了,如使用以太网的话可以通过io扫描实现,如果通过mb+的话可以通过peercor,这两个方式都无需编程,只需要在窗口里面配置一下就可以了,此外也可编程实现。

网友F(2008-09-28):
在连接上位软件的驱动里建2个IO DEVICE,如果是以太网,每个IO DEVICE对应相应的IP地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