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贴板在哪里

楼主(2008-05-23):
我用截图工具截图后,说图片己保存到剪贴板,但我没找到剪贴板在哪里呀,知道的告诉下好吧

网友A:
通过Ctrl+V可以将剪贴板的数据复制到应用程序中。
剪贴板需要在操作系统中的附件中进行选项安装,安装完毕后可以在附件目录下找到剪贴板查看器。
以上!

网友B:
怎么没有找到杰控的版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