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通讯初级问题

楼主(2008-05-23):
如果一个PLC有个以太网模块,以PC上有一个以太网卡(比如1613什么的),那么要想让两都建立联系,是不是在STEP7的工程中,插入一个300\400 STATION 将CP模块组态上,,,再插入一个PC STATION将相应的CP模块加进去,,,这样对吗????????????如果对的话,那么之后两个CP模块的IP地址应该怎么配??相同吗??

网友A:
只要陪成同一网段的就可以,或者直接用mac地址就可以通讯

网友B:
IP地址在相同网段,进行组态连接.

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