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分析

楼主(2008-05-23):
康沃G2-45KW变频器,上电后电源板上BT1变压器有嘀达嘀达的响声,充电指示灯亮面板没有显示过30秒左右时间突然就送电了面板也有电了,可没有几秒钟时间又断电了往复这样,那位高手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想应该是开关电源有问题了

网友B:
应该是开关电源的问题,得首先[排除开关电源次级短路,排除的话把开关电源处电解电容换掉试试.

象你说的这种情况我在维修ACS4OO[碰见过,祝你好运

网友C:
一、可能是电源没有震荡起来。二、有短路现象。

网友D:
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和作用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