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20V AC 与24V DC供电的应用区别?

楼主(2008-05-23):
很多仪表与执行器标明220V AC 或24V DC供电都可以,请问实际应用中有什么区别?用220V交流的话属于强电了,供电与信号电缆得分开布,用24V DC会不会易受干扰、对电缆长度等有没有限制?一般用哪种供电电压比较好?

谢谢各位!

网友A:
24V DC肯定是比较安全,干扰也比较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