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保护接地电缆要多粗?

楼主(2008-05-23):
设备保护接地专用接地线电缆要多粗?有的地方写最小要25平方毫米,有的写2.5平方毫米。

网友A:
看过你用在什么地方,i

网友A:
看过你用在什么地方,不一定说是多少,有时也要看一下成本

网友B:
 根据 设备电磁干扰性 和 工作性质 而定。 一般 在 6平方。

网友C:
 一般 在 6平方。

楼主:
一般的电机保护接地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