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接了变频器后有漏电现象

楼主(2008-05-23):
         最近的两套工程用的变频器,无论是7.5KW的还是1.5KW的;都会让电机有漏电现象,虽说电机之间的电压在100多伏左右。但是我把电机接到空开上,却没漏电。(备注:变频器接了地线在电柜上,但电柜还未接地。电机也未接地。整套机器只是在调试阶段)电机的条件也满足,没有质量问题。

变频器到电机的线就三根动力线。大家有过这样的经验么?可以分析产生漏电的原因么/?多谢指教!

解决办法是:电机要接地良好。我想知道的是产生的原因。请大家赐教!

网友A:
 哦  莫接地就可以  我没见过撒

网友B:
估计是变频器产生的高次谐波形成的分布电容

网友C:
电机几次绝缘的,接地就好了

网友D:
变频器本身就有30-50ma的漏电电流。不同的厂家不一样,大的有200ma左右。

网友E:
很多变频器不用漏电开关,独立接地

网友F:
这肯定要接地的拉。。可以去书上找到答案的。。

网友G:
变频器之前接空开,后面就不用接空开了,把变频器接地就行了

网友H:
是高频击穿之类的性质吧,用变频器控制的普通电机是在外壳量得出来电来呀!

网友I:
接地是万能的,不接地是万万不能的

网友J:
这个问题我也碰见过,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K:
没见识过学习学习

网友L(2009-03-02):
遇到同样问题,希望了解一下

网友M:
应该是变频器上的吧,kan

网友M:
应该是变频器上的吧,看看你的电柜是不是不也带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