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各位谁遇到过?

楼主(2008-05-23):
近日发现单位的一台软启动偶尔有断开运行信号后软启动控制板显示准备状态,但是旁路接触器依然吸和,不知是什么毛病。(旁路接触器线圈电源由软启动内部输出)。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不知讲的是什么?能不能将问题再描述一下

网友B:
楼主描述不清楚,能否将图片贴上来看看吧!!!!

网友C:
先检查一下线路,如果确实没问题估计应该是软起毛病,很有可能是控制旁路接触器的继电器坏了

网友D:
应该是互锁的吧,你看一下接触器的触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