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c故障求助

楼主(2008-05-23):
大家好,我现在手上有一台欧陆590C110的直流调速器,只给控制部分上电,不启动调速器,看速度反馈监测菜单,速度反馈是125%,然后就慢慢往下降,直到为2.5%左右,并在不停的变化(2.5%),现在根本没给速度。现在没有前面说的这个问题了,就是上电启动的时候,比如给定的速度是20%,这时看速度反馈不稳,测输出电枢电压变化比较大,看速度反馈错误菜单,有17%左右,并在不不停的变化.我用的是电枢电压反馈。请教一下是什么地方的问题,怎么处理?谢谢!鄙人不胜感激!

网友A:
125%,给定还是反馈?

网友B:
什么反馈方式,反馈装置换一下看,

网友C:
你额定电流的拔码肯定设错啦,而且是设大了很多!!!你再核实一下

网友D:
我估计是电源板有点问题,像是电压检测有点问题

网友A:
可以和我联系下,15967116463

网友E:
电源板故障的可能性较大,我赞同qghmz的判断,不在现场纸上谈兵是不切合实际的,也只能帮分析一下。

网友F:
电压检测的电阻可仔细的检查

网友G:
电压检测电路的电阻应该不会坏吧,电阻除非烧焦。

咱那丽好马!!!

网友:
电枢反馈的电压是不是本身就不稳啊?

还有看看你的走线有没有干扰存在?

网友H(2008-09-15):
这样的问题的板子我搞定了好多了,ZHUPINGYUAN@126.COM     QQ:335315780

网友H:
专业590维修    13728435353

网友I(2009-10-04):
求助:一个590c故障现象为启动后,不给给定0——10伏信号,电机就飞车,电枢电压380以上,没有报警。
另一个590c故障现象为启动后,信号给多少都没有输出,也没有报警。
参数
励磁控制:电流
速度反馈:电枢电压

网友J:
面板,有问题了吧,,你从诊断菜单里看一下啊,,可以看出来的]

网友I:
一个590c故障现象为启动后,不给给定0——10伏信号,电机就飞车,电枢电压500以上,没有报警。转速表没有指示,更换后面板正常。应该是速度反馈环节出问题了,因为是电枢电压反馈,有知道电枢电压反馈是哪个芯片的吗?

网友K:
查看下 速度编码器吧,可能是线断了。

网友L(2011-08-04):
问个问题,590C故障, 给0-10V信号,电机就高速运转,没有报警,转速表不显示实际转速,把转速归0电机一直以相同的速度在旋转, 不停下来。0-10V信号不能控制电机转速,用的是电枢电压反馈,调速器590C貌似没有模拟转速输出量   求高手解释?谢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问个问题,590C故障, 给0-10V信号,电机就高速运转,没有报警,转速表不显示实际转速,把转速归0电机一直以相同的速度在旋转, 不停下来。0-10V信号不能控制电机转速,用的是电枢电压反馈,调速器590C貌似没有模拟转速输出量   求高手解释?谢了

  失控。运算放大器故障,更换IC(仅供参考)

网友J:
有反馈,应该是电源板坏了,专业生产欧陆590C所有配件及快速维修。15822072968 尹QQ5841026

网友N:
大量收购欧陆590,ABB直流调速器,西门子6RA70,安萨尔多等直流调速器壳体完好报废大量回收

大量收购 欧陆SSD直流调速器590C,591C,590+,590P全系列,ABB直流调速器DCS400,DCS500,DCS800,西门子6RA70,大量收购拆机/二手/报废变频器、触摸屏、伺服、接触器、断路器、开关等产品。联系QQ445772180(注明工控电气}
以上机器报废 壳体大量回收,可上门交易,欢迎你来交易,
电话15805876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