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20变频器报A0503 和F0003的故障

楼主(2008-05-23):
我的一台西门子MM420-7.5KW的变频器报A0503 和F0003的故障,有的时候报A0503F0052找不到原因, 请大家帮忙。我是刚进入这个行业,经验不足,谁能告诉哪些元件是检测的。另外,不知道谁有这个机器上的软件。我现在没有,所以想找这个软件试验一下。再请教MM440的软件可以在420上使用吗?我的邮箱是cjm2672@163.com

网友A:
应该是整流电路的故障面大 你先测量一下直流电压是不是正常,500v以上,如太低看看滤波电容是不是老化了(更换)  再就是电压检测电路

网友B:
软件问题就换主板吧。如果是硬件问题我可以讲一下。你首先要确定到底是不是电压过低。你测量直流母线电压,220V交流输入,直流就是300V。380V的交流就是530-540V。如果这个电压正常就是检测电路的问题。如果是上电就跳就是检测电路的问题。如果驱动带电机以后跳说明是继电器没有吸和。继电器没有吸和你就要检查是不是继电器坏了,还是给继电器供电的电压坏了。如果是检测的问题。MM420。430。440。7.5KW,11KW的检测部分是用LM358检测的。你就要检查是LM358的问题还是LM358外围元件的问题。反正就这么多。

网友B:
整流滤波后的电压是你输入交流电压的1.4倍。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对我的帮助  很大。

网友C:
你在那里,在东莞的话,我可以帮到你!QQ:495118878

网友D:
24C02程序丢失,我有,,.MM440的不能用在mm420      13056660695

楼主: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cqyjd Xcqyjd
积分:10
帖子:4注册时间:2008-5-4 20:20:03 5楼 回复时间:2008-5-29 14:52:39 你在那里,在东莞的话,我可以帮到你!QQ:495118878

我在北京,我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D:
MM420的数据给你了,机器好没?

网友E:
楼主,机器好没好?怎么也不回个话?对于变频之子 至少该说声谢谢吧?

网友F:
2楼的回答很专业,需要好好向他学习~

楼主:
变频之子:你好

       我的机器还是没有好,是我的机器可能还有其他问题。仍在努力。感谢你的帮助!机器好了我会及时告诉你。另外问一下你们那里生活秩序是否恢复正常了?全国在关心四川。我也在关心。祝你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G:
参数

查看参数(P210)等与供电电源,确认无问题。再出现F0052,那是功率组件问题需厂家维修。

网友H:
更换功率板的存储器24C02

楼主(2008-06-25):
 回复 zgxong      更换功率板的存储器24C02

谢谢你的支持和参与

已经换过了,买了新的写好了程序,是“变频之子”先生给的程序,程序也是好的,可是就是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D:
谢谢你的关心,现在四川这边情况是一天比一天好了,在那些时候我们除了悲伤就是坚强,,街上全国各地的救护车响个不断,人们的情绪都很压抑,,很多人的生活被打乱了,5.12以后天天都是余震,成都的震感非常强烈,5.12当天,我的房子也裂口了,辛好还不是危房,家里一塌糊涂,电视也摔坏了,总的损失不大,但有都江堰亲戚和朋友遇难了,,那几天心情不好,变频器也不想弄了,大家都天天跑,,我和几个朋友到灾区当了几天的志愿者, 帮助分发食品,维持次序,感谢工控网为我们捐款,感谢全国人民对我们四川的爱,没有你们的帮助,还会死很多人,,感谢!

忘了告诉你,MM420写24C02后要把R200=P201,,R200是一个可读数据,,机器才能正常

网友D:
F0052就是24C02数据丢失

网友D:
有句诗歌,中间有段:

巴山的人民你们走好,

13亿只蜡烛为你们点亮走向天堂的路,

我们生死相约,

我们血浓于水,

我们生死与共!

读着让人流泪

网友I:
F0052就是24C02数据丢失             指的是端子板的存储器

网友D:
我晕......F0052是驱动板的存储器 24C02数据丢失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我晕......F0052是驱动板的存储器 24C02数据丢失

楼主:
变频之子和shlianxu  你们好:天大的灾难落在了我们的头上,我们只有坚强,只有勇敢的面对,你是坚强的,我过去也曾经遇到打击和挫折。关于420变频器的问题我先冷静一下,考虑几天再说,谢谢!

网友K(2009-03-23):
请教:西门子430变频器上电报A0503,查R0026为0.母线电压530V,A788J的9、16为输出端电源地,10、11、15并联为电源正,12、14脚空,13脚经两只100电阻串联后去主板,两只电阻联结处接一电容到电源地,如何处理?

网友L(2015-07-28):
什么原因能造成24c02数据丢失?